Allegro 16.6在PCB布线过程中放大缩小时经常出现卡在那未响应了

楼主(2022-07-29):
allegro 16.6在PCB布线过程中放大缩小时经常出现卡在那未响应了

网友:
这是因为你在布线的时候,放大或者缩小画图区域,鼠标位置不变,但是在图中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如果你布了很多,必须会自动出现对已经布的线进行推挤现象。未响应是因为软件在大量进行推挤计算,再就是笔记本电脑的性能相对来说低点,就会有未响应的状态。所以在放大和缩小时,不要一次放大和缩小太多。

网友:
笔记本运行allegro是不太流畅,没办法,这跟系统软硬件有关,你升级一下你的硬件驱动,特别是显卡驱动,如果还没有改善的话,那就不太好搞了。

网友:
    ALT+X+空格。就可以了,试过OK

网友:
    还是有点吃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