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工作电压与其它引脚传来的电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7-29):
芯片的工作电压与其它引脚传来的电压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区别主要在于芯片的工作电压是来自供电电源,提供芯片正常工作所需要电压和电流,是功率级的,而其它引脚传过来的电压大多是信号级的,即满足信号电平要求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