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芯片不用的引脚设置成何种状态比较好?

楼主(2022-07-29):
    cpld芯片不用的引脚设置成何种状态比较好?

网友:
    一般都是在EDA工具中设置为3-tir weak pullup。

网友:
    主要和你原理图有关,不影响的管脚悬空也是可以的,但最好设置为输入、或输出3-tir,避免管脚有冲突。

网友:
    IO的设置是需要查看datasheet 和 SCH建议文档的,需要考虑干扰情况,这些文档中都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