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在设计中双面板是先走信号线还是先走地线?

楼主(2022-07-29):
    一般在设计中双面板是先走信号线还是先走地线?

网友:
    这个要综合考虑.在首先考虑布局的情况下,考虑走线。

网友:
    这个要视情况而定先怎么布线

网友:
    看电路要求,普通逻辑电路也就是数字信号的电路直接可以先走信号,最后走电源地,如果是一些电源地影响比较大的会优先走电源地,最后空出来的再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