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各位,cst出错了

楼主(2022-07-29):
    cst仿真后,改变参数值后,按F7后出现错误:the specified curve does not exist!然后所建模型全部被删除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模型特别复杂,建模过程特别麻烦,跪求各位大神能给出解决方法呀!

网友:
    错误提示已经很清楚了,建模过程中你的曲线不存在,但又参与某些结构计算
这个时候会自动跳转到不出错的步骤
你可以在历史菜单里修改出错的步骤,慢慢恢复后面的步骤

网友:
    及时做备份也是防止做无用功的一种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