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开关电路电阻取值问题

楼主(2022-07-29):
    R76和R79的取值多少合适,根据什么取值,低功耗应用,电阻值是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A:
    下面换成NPN,两个晶体管之间加个电阻,阻值根据规格书确定

网友:
    如果开关不频繁,R76也可用Mohm级别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换成NPN,两个晶体管之间加个电阻,阻值根据规格书确定

    为什么不能用N沟道MOS管

网友:
    单个MOS对新手来说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