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灯功率的大小与安规电容之间的关系,安规电容大,功率就大吗?

楼主(2022-07-29):
请教LED灯功率的大小与安规电容之间的关系,安规电容大,功率就大吗?

网友:
安规电容大,流过LED的电流就大。如果串联的LED数目多,功率越大。串联LED数目少,功率就少。

网友:
安规电容和普通电容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一个是LED,一个是电容,之间有什么关系?又不影响。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阻容降压给LED供电的那种,实话说这是工业垃圾。这种东西用X安规电容供电的优点就是有过压就击穿熔融形成绝缘,只会容量下降,(即灯越来越暗),不会起火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