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片变形后的补救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07-29):
底片变形后的补救方法有哪些?

网友:
对于线路简单、线宽及间距较大、变形不规则的图形,将底片变形的部分剪开,对照钻孔试验板的孔位重新拚接,然后再进行拷贝,当然,这针对的是变形线路简单、线宽及间距较大、变形不规则的图形;对导线密度高,线宽及间距小于0.2mm的底片不适用。在剪接时需注意尽量少伤导线,不伤焊盘。拼接拷贝后修版时,要注意连接关系的正确性。

网友:
PCB抄板改变孔位法。

网友:
焊盘重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