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orcad与allegro交互问题

楼主(2022-07-29):
    orcadallegro网络表导出导入正常,图中有部分元件orcad到allegro不能交互,部分元件能交互,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Orcad与Allegro进行交互式操作的方法,先在Allegro软件中执行移动Move命令,然后在Orcad中款选器件。这样Allegro中会相应的选中框选的器件进行移动;反之,在Allegro软件执行高亮 Assign Color的命令,高亮器件或者是网络,Orcad软件中会相应的进行选中。

楼主:
    感谢!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