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加了模糊控制器,仿真速度很慢,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29):
在常规PID控制器仿真时速度还蛮快的,后来将模糊控制器取代常规控制器后进行仿真,仿真速度就很慢了,看不出能等到仿真结果!时间走得很慢都是xx.e-010,我设置的仿真时间才0.2S!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是你的模糊控制器的收敛速度慢了。你你可以修改下仿真算法 在simulation的Configuration Parameters里面选ode23t或其他,速度应该有明显的加快。 如果还是很慢就得重新设计模糊算法

网友:
    在模糊推理模块之前加一个零阶保持器,同时要设置零阶保持器的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