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这种负压模块是什么道理

楼主(2022-07-29):
下面图中是一类典型的驱动芯片IC,想知道虚线框的负压模块是什么原理?

网友A:
    这是一个整流电路。该整流电路由于芯片OUT端的驱动,在电容CZ两端产生左正右负的电压,故称其为负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整流电路。该整流电路由于芯片OUT端的驱动,在电容CZ两端产生左正右负的电压,故称其为负压模块。

    整流电路由于芯片OUT端的驱动,在电容CZ两端产生左正右负的电压,这个怎么理解?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A:
    OUT端输出的是低电平为零,高电平近似为VDD的矩形波。MOS管门极向右看去是一个电容,该电容另一端接地。
假定CZ和MOS管门极电容开始时均不存储电荷。
OUT端由零变成高电平,该高电平将在CZ、RON和MOS管门极电容之间分压,CZ被充电,方向是左正右负,MOS管门极电容被充电,方向是上正下负,MOS管导通。
    OUT端由高电平变成零,CZ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左端电位为零,右端显然是个负电压。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端输出的是低电平为零,高电平近似为VDD的矩形波。MOS管门极向右看去是一个电容,该电容另一端接地。
    ...

请问一下  这个负压在电路中产生了什么作用?

网友:
    驱动芯片输出高电平时,MOS管导通,电容Cz上存储着左正右负大小Vdz的电压,当驱动芯片输出低时,Cz右端为负,此时mos管栅极电压为负,MOS管关闭,此负压模块是产生负压,加快mos管的关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