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隔离驱动?

楼主(2022-07-29):
为什么要用隔离驱动?

网友:
给功率管增加驱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隔离驱动,一种是隔离驱动

网友:
传统电路里面经常见到非隔离驱动,在高压应用中一般采用半桥非隔离驱动,该驱动有高低两个通道,低侧是一个简单的缓冲器,通常与控制输入有相同的接地点;高侧则除了缓冲器,还包含高电压电平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