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选型

楼主(2022-07-29):
    最近要设计一个数据采集器,需要条件如下,必须用ACTEL公司的FPGA,外接RAM,16个SPI接口(用于外部数据采集的接口),还有SD卡存储。请各种大虾指教

网友:
    1.一般选型要先看io需求
    2.然后就是逻辑门数要求
    3.最后就是要看采购难易度
    这三个定了基本上型号就定了

网友:
    你这个需求看起来只是控制spi时序、RAM、SDRAM(SD卡还是SDRAM?)的控制
    16个3线制SPI需要48根IO(有复用另说)
    一个16位的ram估计要30根IO左右
SDRAM一般要50根io(SD卡的话就少很多了)
测试引脚10个
这样io需求约140个user io
    不做算法的话,EP2C5F256C8就可以,如果有其他需求可以酌情选择更高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