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系统卡死断电重启跑又没事了?

楼主(2022-07-29):
是这样的,我也还不太明白咋回事。就是遇到很多次。有时系统卡死了,我以为是哪不行,改来改去。但是一断电重新跑又没事了!

网友:
可以添加cmbacktrace组件,追踪一下进入hardfault的原因

网友:
在main函数中有问题,可以在仿真的时候 结合PC指针去看哪里出了问题、
会不会有溢出,数组越界等问题。或者说设备没有注册好就开始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