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CPLD 与5V单片机连接?

楼主(2022-07-29):
我手上有一个EPM240的cpld.可是他输出是3.3V.我想用他与AT89S52进行通信,其实就是想怎么样让3.3V变成单片机可以感知的电压.

AT89S52工作电压是在4-5.5V
CPLD的电平是可以兼容3.3和5V的.

单片机给信号CPLD是没有问题,可以是要CPLD传信号给单片机那可能就不行了,因为他只输入3.3V.

网友:
上拉电阻应该可以,将CPLD与单片机连线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给单片机供电的5V电源上,如果单片机不是5V供电的,不用这个电阻也可以。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线驱动芯片,比如74LS244

网友:
按理说3.3V的信号单片机也能认的(参见数据手册一般高于2.5V的都认为是高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