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码分享,阻焊丢失检查

楼主(2022-07-29):
之前有大牛分享过,但只出个列表,没有高亮。也不能过滤加在 package geometry /soldermask_top(bottom) 的阻焊,不全面
这个版本可以高亮出阻焊丢失的pin, 但是也不能过滤加在 package geometry /soldermask_top(bottom) 的阻焊, 谁能补全一下,感谢!!!!

axlCmdRegister("padlyr" 'padnolayer)
procedure( padnolayer()
let(()
        axlShell("done")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onButtons '(noall pins))
        axlAddSelectAll()
        axlHighlightObject(axlGetSelSet() t)
        check("pin/soldermask_top")
        check("pin/soldermask_bottom")
        axlClearSelSet()
        axlShell("done")
))
procedure( check(pin_layer)
let(()
                all_pad= axlGetSelSet()
                                foreach( pad_a all_pad
                                        if(axlDBGetPad( pad_a pin_layer "REGULAR") -> figure != nil
                                        axlDehighlightObject(pad_a t) nil)
)))

网友: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具体是要干什么呢?

楼主:
    有些公司对于0201的电容,因为Pitch小。pin上不加mas开窗。mask放在package geometry下。

楼主:
    特别容易不小心把mask删除,弄个skill检查比较好

楼主:
    感谢 zs_king  大神,很棒

    但是貌似你把同样的功能重写了一遍??
    没有过滤掉那些:虽然pin上无mask层 但是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top(bottom)  创建好mask的那些器件。
    也就是说只高亮那些 pin上无mask, package geometry也无mask的器件

    我比较菜,不知道怎么判断pin上无mask的器件有无 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top(bottom)
    也就是怎么获取pin上无mask的 symbol->layers=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top(bottom)

楼主:
    某些公司的器件库的奇葩操作,mask不在pin 上,在package geometry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