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Shape parameters里的这些项使用Skill需要用什么函数配置啊

楼主(2022-07-29):
我想用skill来配置void controls、clearance、thermal relief connect中的内容,但没有找到相关函数
麻烦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看一下skill工具配置以及准备

网友A:
    用From 就可以搞定呀,把这参数值射程一个变量,每次运行这个skill,自己手动写入数字就设置成功。
    参考设置DRC大小这个skill 如下
        axlCmdRegister( "set_drcsize" 'set_drcsize ?cmdType "general" )
    defun(set_drcsize ()

    drc_size = axlUIPrompt( "Please enter the size you want to chang to" "5" )
    drcsize = atof(drc_size)

    ScriptFileName=axlTempFile()
    Script_File=axlDMOpenFile("DRC_SCRIPT", ScriptFileName, "w")

    fprintf(Script_File "setwindow pcb  \n")

    fprintf(Script_File "generaledit  \n")

    fprintf(Script_File "prmed   \n")

    fprintf(Script_File "setwindow form.prmedit  \n")

    fprintf(Script_File "FORM prmedit design  \n")

    fprintf(Script_File "FORM prmedit display   \n")

    fprintf(Script_File "FORM prmedit drc_marker_size %f  \n" drcsize)

    fprintf(Script_File "FORM prmedit done   \n")

    fprintf(Script_File "setwindow pcb  \n")

    fprintf(Script_File "generaledit  \n")

    axlDMClose(Script_File)
    sprintf(runScript,"scriptmode +invisible;replay %s",ScriptFileName)
    axlShell(runScript)
    ;axlShell("scriptmode +invisible;replay *.scr“)
    deleteFile(ScriptFileName)

    )

网友B:
    按道理是这么设置,但是设置可能会不成功。我自己测试了属性都没对上,可能是BUG吧,需要自己想想办法。如果属性搞不定,还是建议用SKILL录制SCR,replay的方法吧。

    p = axlGetParam("shapeStatic")
    p->areaSuppress= 666.6
    axlSetParam(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是这么设置,但是设置可能会不成功。我自己测试了属性都没对上,可能是BUG吧,需要自己想想办法。如 ...

    我试了一下是可以的,最后我用axlDBDynamicShapes刷了一把,再看属性就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rom 就可以搞定呀,把这参数值射程一个变量,每次运行这个skill,自己手动写入数字就设置成功。
    参考设 ...

    感谢!这个方法就相当于脚本去点击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