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半 H 桥驱动器集成电路MS8844参数

楼主(2022-07-29):
描述MS8844
MS8844 提供四个可独立控制的半 H 桥驱动器。可被用于驱动直流电机,一个步进电机,4 个螺线圈或者其他负载。每个输出驱动器通道包含采用半 H 桥配置的 N 通道功率 MOSFET。
可提供每个通道输入的单独控制。在采用分离电源供电时,逻辑输入和 nFAULT 输出的参考地设置为一个单独的地脚。
MS8844 在半 H 桥的每个通道上提高达2.5A 峰值电流或者1.75A 均方根输出电流。
该芯片具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欠压保护以及过温保护功能。采用 28 脚散热薄型小尺寸封装,封装为 eTSSOP28。
主要特点
四个半 H 桥驱动器:可用来驱动四个螺线管,两个直流电机,一个步进电机,以及其他负载
独立半桥控制
用于低侧电流检测引脚
功率管低导通电阻
24V, 25°C 下 2.5A 最大峰值电流
内置 3.3V 10mA 低压降稳压器(LDO)
8-36V 电源电压范围
输出端可以并联使用
带散热片的表面贴片封装
应用
纺织机械
消费类产品
办公自动化设备
工厂自动化
机器人
封装图

管脚图

管脚说明图

内部框图

电气参数

功能描述
输出级
MS8844 包括 4 个可独立控制的半 H 桥驱动器。
通道控制时序
INx 端口输入信号之间控制输出 OUTx 的状态,而 ENx 输入信号控制通道 OUTx 关闭或者打开,时序如下:

电荷泵
由于输出级采用的为 N 沟道 FET,所需的栅压驱动比电源电压高才能使得管子完全打开。MS8844内部集成了电荷泵电路产生这个高压,
正常工作时,电荷泵电路需要外接两个电容,如下图所示:

当进入 SLEEP 模式时,电荷泵关闭。
nRESET 和 nSLEEP 控制功能
当 nRESET 脚为低时,芯片复位。同时当它有效时,可以将所有输出通道关闭,并且输入信号将不会对输出产生影响。芯片内部有上电启动复位电路,所以上电启动时不需要通过 nRESET 脚复位。
当 nSLEEP 脚为低时,芯片进入低功耗休眠模式。这个状态下输出将被关闭,电荷泵也被关闭,所有的内部逻辑复位(包括错误信号)。该模式下,输出不会受到输入信号的影响,直到 nSLEEP 信号变成高。当由休眠模式进入工作模式时,大约需要 1ms 时间,整个芯片输出驱动达到满工作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在休眠模式下,内部 3.3V LDO 会继续保持工作状态。
保护电路
MS8844 具有欠压保护、过流保护以及过温保护功能。
MS8844 的过流保护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快速响应,一个是慢速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过快速响应的过流保护阈值,芯片将会采用模拟模式保护芯片及封装体不会流过过高的尖峰电流。如果这个尖峰持续时间超过芯片内设定的时间(大约 6us),芯片将关闭相应通道,并且在 nFAULT 输出低信号。只有重新复位或者重新上电才能使通道打开。
当芯片的温度超过设定的阈值,过温保护电路将起作用,此时所有通道都会关闭,并且 nFAULT输出一个低信号。当温度回落至安全温度,芯片将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当芯片的电源电压降低到欠压保护的阈值以下,芯片将关闭所有通道,复位内部逻辑电路,并且在 nFAULT 输出低信号。当电压回到阈值以上时,芯片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MS8844 可被用来驱动步进电机、多个有刷直流电机或者多个其他的感性负载。
MS8844 的输出可以通过并联使用来提高输出驱动能力。如果按照全桥的结构连接,任意两个输出可以并联使用。如果按照单独的半桥结构连接,则必须 OUT1 和 OUT2 并联,OUT3 和 OUT4 并联。这是因为 OUT1 和 OUT2 的低端 NMOS 源端共用一个 SCR12,OUT3 和 OUT4 的低端 NMOS 源端共用一个SCR34。
如果在 SCR12,SCR34 通过一个电阻接到 GND,此时可以检测当前电流大小。
典型应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