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 电热混合仿真提示有问题

楼主(2022-07-31):
点击Start Simulation 开始仿真提示Material name is not specified for layer signal$nBOTTOM,有谁遇到这种问题没?

网友:
    信号底层没有指定对应的板材

网友:
    检查一下stackup 里面的材料名称和数据

网友:
    StartSimulation 运行后提示 如附件中,是否叠层参数设置有问题?    谢谢

网友(2022-10-21):
    最底下一行明显有材料空缺啊

网友:
    图中位置全选后材料那里选择正确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