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源的电路分析知识

楼主(2022-08-01):
作为一个介绍,我们可以通过电源。它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将电力输送到连接电路的装置。它们可以是电流源或电压源。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最常用的电压源。电压源实际上是一种无源元件,它可以产生一种连续的力,使电子通过连接它的导线移动。它通常是一个两端设备。
电压源类型
  • 独立电压源: 分为直流电压源和交流电压电压源。
  • 相关电压源: 它们有两种类型-电压控制电压源和电流控制电压源。

独立电压源能够向电路输送稳定电压(固定或随时间变化)的电压源,它不依赖于电路中的任何其他元件或数量。
直接电压源或时间不变电压源
能够产生或输出恒定电压的电压源称为直流电压源。电子流向一个方向,即极性总是相同的。电子或电流的运动总是朝一个方向。电压值不会随时间变化。例如: 直流发电机,电池,电池等。
交流电压来源
能够产生或输出交流电压作为输出的电压源称为交流电压电压源。在这里,极性在有规律的时间间隔内被反转。这种电压使电流在一段时间内沿着一个方向流动,之后在另一段时间内沿着另一个方向流动。这意味着它是时间变化的。例如: 直流到交流转换器,交流发电机等。
非独立或受控电压源输出电压不稳定或不固定且总是依赖于电路其他部分的电压或电流等其他量的电压源称为依赖电压源。他们有四个终端。当电压源依赖于电路任何其他部分的电压时,称为电压控制电压源(VCVS)。当电压源依赖于电路任何其他部分的电流时,则称为电流控制电压源(CCVS)(如下图所示)。

理想电压源能够向电路提供恒定电压的电压源,由于它与电路所吸收的电流无关,因此也被称为独立电压源。这里的内阻值为零。也就是说,不会因为内部阻力而浪费电力。不管电路中的负载电阻或电流如何,这个电压源都会给出稳定的电压。它作为一个100% 有效的电压源。理想电压源的所有电压都可以完全降到电路中的负载上。

为了理解理想的电压源,我们可以举一个电路的例子。这里显示的电池是一个理想的电压源,提供1.7 V。内阻 RIN = 0Ω。电路中的电阻负载 RLOAD = 7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负载将接收所有的1.7 V 的电池。
真实或实用电压源
接下来,我们可以考虑一个具有实际电压源的电路,其内部电阻为1Ω,如上所述。由于内部电阻的存在,在 RIN 中会有少量的电压降。因此,输出电压将从1.7 V 降低到1.49 V。所以在实际情况下,由于内阻的作用,电源电压会降低。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保持理想的电压源作为模型,并且以最小的内阻制作实际的电压源,以使电压源接近最小的功率损耗的理想电压源。

网友:
图文并茂,增长见识,学习学习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学习,Thanks♪(・ω・)ノ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