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并联的驱动电阻如何配置,开启电压如何确定?

楼主(2022-08-01):
mos管并联可以增大电流能力,并联MOS管需要注意mos管的哪些特性,比如开通关断延迟时间,开启电压?
下面的连接正确吗?

网友:
需要在电路中设置保护措施,输入输入都需要,其中MOS管参数的一致性是必须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再触发信号同步工作,可以避免由于参数的不同,MOS无法做到同步工作,那样就会出现烧毁MOS管,MOS管的开启与关闭必须同步,要不然就会在瞬间烧毁,具体参数选择只要满足或大于工作电压及开启频率就可以采用.

网友:
多讨论技术上的问题,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