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做一个开关电路,开关速度最好是小于1ns,问一下各位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

楼主(2022-08-01):
最近要做一个开关电路,开关速度最好是小于1ns,问一下各位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

网友:
什么开关电路呢,走什么信号呢,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是电源吗?

网友:
推荐直接找适合的芯片。

网友:
常用开关电路就是MOS,FET,三极管吧,找一个高频响应够快的管子,再优化开关速率和响应时间。

网友:
建议使用单片机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