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PCB设计需要注意的细节有哪些?

楼主(2022-08-01):
高频PCB设计需要注意的细节有哪些?

网友:
传输线线宽设计基于阻抗匹配理论。

网友:
传输线线间串扰。

网友:
TTL、CMOS电路为了减少信号逻辑对电源的影响,在靠近电源管脚处加滤波电容。但在高频、微波电路中仅仅采取这种措施还不够。

网友:
    线宽线距符合阻抗要求,不跨切割,参考层是GND,尽可能少打过孔,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