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DS18b20程序分享

楼主(2022-08-01):
DS18b20的STM32单片机程序,我调试过了

主程序:
  • /****************************************Copyright (c)****************************************************
  • **
  • **
  • **
  • **--------------File Info---------------------------------------------------------------------------------
  • ** File name:
  • ** Last modIFied Date:
  • ** Last Version:
  • ** Descriptions:
  • **--------------------------------------------------------------------------------------------------------
  • ** Created by:                        FiYu
  • ** Created date:                2015-12-12
  • ** Version:                            1.0
  • ** Descriptions: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 **--------------------------------------------------------------------------------------------------------
  • ** Modified by:                        FiYu
  • ** Modified date:
  • ** Version:
  • ** Descriptions:
  • ** Rechecked by:
  • **********************************************************************************************************/
  • /****-----请阅读ReadMe.txt进行实验-----***********/
  •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ds18b20.h"
  • #include "usart.h"
  • /**************************************************************************************
  • * 描  述 : GPIO/USART1初始化配置
  • * 入  参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Enable the GPIO_LED clock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   GPIO_DeInit(GPIOB);         //将外设GPIOA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DeInit(GPIOA);         //将外设GPIOA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初始状态,熄灭指示灯LED1
  • }
  • /**************************************************************************************
  • * 描  述 : MAIN函数
  • * 入  参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 int main(void)
  • {
  •         SystemInit();                        //设置系统时钟72MHZ
  •         GPIO_Configuration();
  •         USART1_Init();    //初始化配置TIM
  •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         delay_ms(500);
  •         while( DS18B20_Init())
  •         {
  •                 printf("\r\n no ds18b20 exit \r\n");
  •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         }
  •         printf("\r\n ds18b20 exit \r\n");
  •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         for(;;)
  •         {
  •                 printf("\r\n temperature %.1f\r\n",DS18B20_Get_Temp());
  •                 delay_ms(1500);                     // 1.5s 读取一次温度值
  •         }
  • }
  • /*********************************END FILE********************************************/

网友:
在一起互相交流学习,共同进步,O(∩_∩)O哈哈~

网友:
技术类的文章,可以让人学习好多的知识。

网友:
在学习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还有前辈大佬帮忙解决,真心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