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的PCB文件转为99se以后中文汉字不见了,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2-08-01):
AD6.9的PCB文件转为99se以后中文汉字不见了,而且会出错,是怎么回事啊,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倒没遇到过,你要转99se干什么?

网友:
直接转成gerber去做就好了。

网友:
你把中文做成一个器件,转出来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99是不支持中文字体的,所以转换完就会出错,
1利用汉字工具将文字转为线段插入
    2有一个中文转汉字的插件,针对99的,记住字体和大小,重新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