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模组可能把6V的直流电压提到高于50kV甚至400kV?

楼主(2022-08-01):
用什么模组可能把6V的直流电压提到高于50kV甚至400kV?

网友:
假如你想要做到1mA下800kV的话,那么6V下你至少需要100A以上的电流。我以前用反激变压器把24V搞到30kV过。

网友:
闪光灯的闪光那一瞬间的电压也是非常高的,可以参考下那个。

网友:
建议楼主搜一下范德格拉夫起电机。

网友:
汽车上的火花塞啊。

网友:
你可以看下几个概念,升压斩波电路,电荷泵,反激变压器。

网友:
如果电源容量足够大,用高压包就可以。

网友:
6V升到50kv功率跟不上,不可能完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