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CAM350 7.5打开时GBR文件时导入报错只有一层而不能看到钢网的具体数据?

楼主(2022-08-01):
为什么我用CAM350 7.5打开时GBR文件时导入报错只有一层而不能看到钢网的具体数据?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用CAM350 9.5可以流程:file--------->import----------->autoport--------------->给scan each gerber选项打勾,然后找到要打开的文件夹,点OK就好,可以看单层也可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