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协议是在电子设备网络中发送和接收消息的一套规则

楼主(2022-08-01):
定义了数据如何在网络中从一个设备传输到另一个设备。

有趣的是,CAN 是以汽车工业为特定重点发展起来的,但它的架构和优势已经导致其他几个行业(如铁路、飞机和医疗部门)也采用了该协议。

通过 CAN 协议进行通信的每个电子设备(或节点)都通过一个公共串行总线相互连接,从而允许消息的传输。为了进行这种数据交换,节点首先需要必要的硬件和软件。

网友:
一个典型的 CAN 网络由几个节点组成。每个设备都有一个主机控制器(ECU/MCU) ,它负责特定节点的功能,以及 CAN 控制器和收发器。

网友:
CAN 控制器根据 CAN 协议从节点转换消息,然后通过 CAN 收发器在串行总线上传输消息,反之亦然。控制器是嵌入在节点的主机控制器中或单独添加的芯片。

网友:
    CAN 协议没有遵循主从结构,这意味着每个节点都可以在 CAN 总线上读写数据。当节点准备发送数据时,它检查总线的可用性并将 CAN 帧写入网络。帧是一种在网络中承载有意义的位或字节数据序列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