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simulink仿真是出现以下这些错误,不知道什么意思?如何解决?

楼主(2022-08-01):
错误代码是:Error evaluating parameter 'Value' in 'V/Subsystem2/Constant': Error
evaluating parameter 'Value' in
'k/Subsystem/Subsystem/Subsystem/Subsystem/Constant': Undefined function
or variable 'Pi'
请问,各位大侠这些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如何修改呢?
小弟刚开始学习simulink

网友:
基本是说,你在模型的第1层和第4层某个子系统里用常数模块constant作为一个反馈的Pi参数输入,估计你是直接写了"Pi"到constant模块里的值那一栏,但是"Pi"本身作为一个变量并没有定义过,也没有设定为子系统的输入。因此,在编译的时候就提示Pi没有定义。

网友:
修改的方法,直接写数进去,或者按照教程,设定Pi为工作区输入量,或者用from workspace或者滑块模块来代替constant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