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放电会寻找最短的回路?

楼主(2022-08-01):
    电容放电会寻找最短的回路?

网友:
    电容放电,仍然遵守欧姆定律,并联的各电路中电流按照电阻反比分配。

网友:
    电容放电,会向负载泄放。负载与泄放电阻是两个通路,负载中电流与泄放电阻中电流仍按照比例分配。

网友:
    电路是有回路的,从哪里来,最终要回来到终点,形成一个完整回路,外界信号哪里阻抗低,就容易往这里跑。

网友:
二维模型里面可以这么说。严格讲,应该说电容充放总是遵循最低阻抗回路,三维模型中,比如PCB设计,最短路径经常并不是最低阻抗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