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和: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2-08-01):
    Matlab中;和: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网友:
    ;是指一条语句的结束;如i=3;表示这个语句结束了。
:一般用来简化向量一系列元素的表示,如i=1:1:n  表示i是一个从1开始,以n结尾,步长为1的数列,对变量i来说,它是一个向量,包含n个元素。A[5:8]表示A[5],A[6],A[7],A[8]四个数据元。

网友:
    ;的作用是不显示结果
:的作用是设置步长,默认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