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的摆放

楼主(2022-08-01):
    对于一个电源输入输出电路,输入端滤波电容是从大到小,容值小的优先靠近芯片管脚;那么输出端呢?
    如图:是哪个电容优先靠近电感后级呢?(忽略反馈部分)

网友A:
    输入端,输出端都是从大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输出端都是从大到小

我目前也是这样放的,有的又说去偶半径的原因,要小的靠近引脚。

网友:
    换个思维想一下,对于输入端确实是小的靠近引脚。所以输出端电容也是从大到小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也是这样放的,有的又说去偶半径的原因,要小的靠近引脚。

    换个思维想一下,对于输入端确实是小的靠近引脚。所以输出端电容也是从大到小放置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主要是想找一个有理有据的说法来说服他们。

网友:
    PCB和硬件:输入输出都是大到小,大的容值耐压值更大,且适合布局
EMC:输入输出都是小到大,小容值放得远滤波效果弱

网友:
    电感 -22-10 - 1 - 0.1uF,  注意22和10到 PIN4距离越短越好,一点接地。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按照电路路径,大电容在前,小电容在后。
低频干扰有高次谐波啊,所以小的在后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