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什么是3米法电磁兼容?

楼主(2022-08-01):
什么是3米法电磁兼容

网友:
    这是一种电磁兼容实验室,是民用设备电磁兼容测试的标准实验室,3米距离是指被测试设备的配置边界到测量接收天线接收点的长度。

网友:
    3米法暗室是民用产品,如信息技术、工科医、照明、电气等行业的电磁兼容测试环境。一般的3米法暗室都需要配置相应的屏蔽控制和和屏蔽功放室

网友:
    3米法暗室的体积为9米长、6米宽、6米高。控制室可以是5米长、4米宽、3米高。均是钢板焊接或者拼装成的六面体。暗室内部敷贴铁氧体吸波材料和海面吸波材料,或者复合吸波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