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高压mos选型,要求耐压高,还是电流高 ?

楼主(2022-08-01):
    关于升高压mos选型,要求耐压高,还是电流高?

网友:
    这个都要考虑的。MOS截止后,电压上弹到输出电压+整流管压降,加个1V这样。

网友:
    走线电感引起的过冲电压或者叫振铃的。一般留2-3倍余量。电流这块按占空比算出电感峰值电流去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