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查看pcb的时候能不能换成底部视图?

楼主(2022-08-01):
allegro查看pcb的时候能不能换成底部视图?

网友:
    16.X版本可以的,首先要打开软件的 OpenGL功能,然后点击view》Flip Design。可以将BOT视图换过来变成正视图。

网友:
    附上打开OpenGL方法: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Opengl
    把disable_opengl项,value 的勾去掉。
然后view---->Flip Design就可以翻转了

网友:
    设置快捷键好用!

网友:
    没安装好软件,这个功能可能就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