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发现:SI9000计算隔层参考线的阻抗

楼主(2022-08-01):
计算隔层参考阻抗线的阻抗,用SI9000仿真出的阻抗值与HFSS模型仿真的阻抗值差别很多,同样的线宽叠层,通过SI9000计算出的结果是50Ohm,用sigrity仿的是58.5Ohm,用HFSS仿出来是61Ohm,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大神

网友A:
    不同软件,你要将要求都要设成一样,例如频率,上升时间都会影响

网友:
    肯定是参数没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软件,你要将要求都要设成一样,例如频率,上升时间都会影响

非隔层参考的阻抗线就没有问题, 非隔层参考的阻抗线和隔层参考的线参数设置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