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不用的芯片管脚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2-08-01):
Pspice中不用的芯片管脚该如何处理?

网友:
没有用的管脚看能不能接地

网友:
接地或者接高电平

网友:
要看器件模型级别哟
普通功能性仿真接地或者某种电平就好了
如果涉及到比较精确的功耗等仿真,就要参考器件厂家给出的仿真模型和仿真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