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导通压降为0.3V的二极管都有哪些型号的?

楼主(2022-08-01):
    正向导通压降为0.3V的二极管都有哪些型号的?

网友:
    那就是锗二极管和肖特基二极管了,锗二极管现在已很少见到,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为0.3V左右的有MBR0520(0.31V@0.1A)、MSR0320(0.27V@1A)

网友:
    MBR120(0.34V@1A)、MBRM110(0.28V@0.1A

网友:
    MBRA120(0.35V@2A)、MBRS410(0.33V@4A)也是正向导通压降为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