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怎么将S1P文件转化为S2P文件?

楼主(2022-08-01):
    怎么将S1P文件转化为S2P文件?

网友:
    不是很好搞,要考虑很多东西,无源性,因果性,互易性

网友:
    直接手动改。
准备一份空白的s2p文件,将S1p文件中的两列S11参数复制到S2p文件中即可。

网友:
    借用其他数据处理软件,非常容易搞定

网友:
    不行吧,一般只有多的转换成小的,没有小的能转换成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