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用input让用户输入了一个函数,怎样才能判断用户是否输入了合理的表达正确式...

楼主(2022-08-01):
    matlab用input让用户输入了一个函数,怎样才能判断用户是否输入了合理的表达正确式子,该怎样编写代码
    我记得好像有个函数可以判断一段代码是否被成功执行,若不行可返回一个值,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回答的是我问的问题

网友:
    好像没有这样的函数,但可以用循环语句检查用户是否输入了错误的量

网友:
    你给k最初的赋值是0,那么语句a(k)=input('a=');就是给a的第零个元素赋值,这在matlab中是不允许的。而且你的程序没有对k进行增加,程序还有问题!

网友:
    eval('x=1;y=2;x+y')
ans = 3
    使用eval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