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FPC钻带/锣带补偿

楼主(2022-08-01):
    最近在研究一些对涨缩比较敏感的项目,成品尺寸大概在250*350mm左右,对于钻带和锣带的补偿问题,板厂和基材厂有不同看法。所以想问问各位,一般而言板厂对产品的钻带/锣带是需要根据每批基材的来料来调整,还是说会存在一个容错范围,只要基材本身涨缩不大,那么可以用同一种钻带/锣带呢?
希望论坛内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感谢各位~~

网友A:
    一般而言会存在一个容错范围,如果你的项目对涨缩比较敏感,建议在设计前确定好板厂,并与板厂做好充分的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会存在一个容错范围,如果你的项目对涨缩比较敏感,建议在设计前确定好板厂,并与板厂做好充分的沟 ...

    谢谢杜老师~
嗯,这个是有确定的,但因为产品涨缩影响大,现在板厂遇到这个Issue,将责任完全推给基材厂了。他们给的解释是基材每批来料涨缩不一致,他每次都要去补偿钻带,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另外想进一步问一下,这种容错范围一般会有多大?±2%%?或者是其他的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