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按键复位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2-08-01):
    FPGA的按键复位程序怎么写4 F- G  ?7 f. t) \( V

网友:
    FPGA是可编程器件,就是说你编写的程序在FPGA里面生成电路映射,你说的复位按键是不是断电重启的按键,基本上fpga连出来的按键都可以用来做复位键。

网友:
    你写程序时候不用关注FPGA上面的东西,比如你写完了一段程序,里面有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然后你FPGA板子上面会有按键和晶振,你必须查一下板子的设计图,查看复位键和晶振时钟信号的引脚分别是哪根,然后在FPGA相应的软件(ise或者quartus ii)里面将其连到你的设计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