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源之间并联电容有什么作用?各个电源是独立的

楼主(2022-08-01):
在电源之间并联电容有什么作用?各个电源是独立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是滤波。

网友:
一般都是地之间并联电容。

网友:
这个是不是设计错误?正常来说PCB设计布局时都要防止电源网络出现叠层,从而产生寄生电容效应互相影响的,你这个岂不是估计加电容让其串扰?或者你说下应用场景看是否是有特殊的应用。

网友:
PCB设计中如果高速信号线不得不穿越分割的参考平面,比如跨过+1V0和+1V5参考平面之间的缝隙,可以用一个电容,通常100nF 0402 MLCC,在走线跨越处连接两个平面、对信号完整性会有所帮助。这个是能想到的应用实景之一。帮帮忙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不要让大家猜。

网友:
    有隐藏的内容吗

网友:
    去偶和滤波吧。

网友:
    加入狗幫好處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