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5度布线

楼主(2022-08-01):
    1.三条线相交需要45度布线嘛    2.大面积敷铜直角会有问题么

    下载

网友:
    低速信号可以在相交处 补加泪滴就好了。大面积敷铜  走个45度斜线 ,电源的话倒也还好,只是现在蚀刻加工工艺也比较成熟了,很少会出现制作上的缺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