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刚性覆铜板与挠性覆铜板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8-01):
请问刚性覆铜板与挠性覆铜板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刚性覆铜板是由玻纤布做支撑材料,通过浸胶的方式,为玻纤布涂覆胶水并通过烘箱将涂覆胶水的玻纤布烘干,成为半固化片,再按照一定的尺寸剪切,通过不同的配比和厚度进行配本设计,在设计好配本的粘结片上下表面加上铜箔,并在高温高压的压机中进行压合。从而使得半固化片完全固化,形成覆铜板。

网友:
没有区分谁更先进,因为两种覆铜板使用的领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