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号输入,三个可选输出的调制信号分时复用电路需要选择什么样的芯片?

楼主(2022-08-01):
一个信号输入,三个可选输出的调制信号分时复用电路需要选择什么样的芯片?

网友:
模拟开关吧!

网友:
与门也可以,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门电路也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你没有注明频率/隔离度/插损等参数,不太好选择啊,建议描述要清楚点,看你说的调制信号理论上一般是高频信号,建议选用合适的RF射频开关来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