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T系统可以设置外部中断时进行信号滤波配置吗

楼主(2022-08-01):
我想请教几个问题,裸跑可以自己写个判断脉冲宽度,通过宽度来识别是正常信号还是干扰信号!请问这个在RTT系统里怎么实现呢?直接在外部中断里使用延时好像不太安全!

网友:
    不能在中断中做延时操作,你是需要类似按键去抖的功能吗?是的话可以使用qkey软件包做引脚事件采集。

网友:
    用沿中断判断?
    上升沿中断记下开始时间,然后下降沿中断记下结束时间,时间差就是脉冲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