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之锡膏印刷专题

楼主(2022-08-01):
    ###写在前面:作为电子制造行业入门新人,后续将在本帖更新个人“SMT之锡膏印刷专题”学习笔记,希望各位大佬多多指点。###

    锡膏印刷工艺

      该工艺主要解决的是锡膏印刷量一致性的问题(锡膏的填充量及转移量),三个重要部分:锡膏、钢网、刮刀

    一、锡膏

1、锡膏粘度影响因素(剪切速率增加,粘度下降)
    二、钢网
         行业标准:IPC-7525《Stencil Design Guidelines》

    1、钢网厚度
           钢网厚度选择根据PCB板上管脚间距最小器件来决定(满足最细间距QFP/BGA为前提,兼顾最小chip元件)

    2、钢网开口
    • 宽厚比=开孔的最小宽度/钢网的厚度 (针对Fine-Pitch的QFP、IC等细长、条装管脚类器件适用)
    • 面积比=开孔底面积/开孔孔壁面积 (针对0402、0201、BGA、CSP之类的小管脚类器件适用)

       原理:在实际印刷过程中,当钢网和PCB分离时,锡膏处于被两者争夺的状态,即锡膏被转移到PCB焊盘上,或留在钢网开孔的孔壁内。

    • 防锡珠--0603及以上CHIP元件, 为了有效地防止回流焊接后焊锡珠的产生, 其钢网开孔应做防锡珠处理。对于焊盘过大的器件, 建议采用网格分割, 防止锡量过多。
    • 常用开孔规则及特殊器件钢网开孔注意事项
      (1)
                 独立开孔尺寸不能太大,宽度不能大于2mm,焊盘尺寸大于2mm的中间需架0.4mm的桥       (2)
             屏蔽框:屏蔽框长度每隔3mm架桥1mm,宽度内加0.2mm,外加0.3mm,注意安全间距

    3、钢网种类

          采用特殊不锈钢——细晶粒不锈钢制作的激光模板。细晶粒不锈钢与普通304不锈钢相比,具有抗拉强度高、柔韧性好和耐磨等优点。
          在FG钢片上增加纳米涂层改善表面性质,增加孔壁光滑度,减小钢网摩擦力。

    4、钢网测试
       正常钢网张力为40-50N,每次使用前需测试张力,确保反复使用后不低于30N

    5、钢网清洗

      一般工厂普遍使用三种钢网清洗剂:酒精、洗板水、IPA

    三、刮刀
    • 一般使用镀镍的钢刮刀,60度的刮刀使用较普遍,如有通孔元器件建议使用45度刮刀,可以增加通孔元件的锡量;橡胶刮刀刮刀角度设置为45度

四、锡膏转移
    • 脱模
    脱模过程有三种力作用在锡膏本身,分别是钢板摩擦力Ft、锡膏与PCB的黏合力Fs以及锡膏自身重力G。由于锡膏的触变性,锡膏在模板开口正上方移动时,剪切力使锡膏黏度降至最低,刮刀在垂直方向的分力使锡膏迅速地向下跌落到钢网开口里面。当F s+G>F t时,锡膏才能较好地从钢网上脱离至PCB上。
    为得到较高的锡膏转移率,在锡膏和PCB不变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减小钢网摩擦力F t来实现。业内最新推出的FG+纳米技术目的就是为了减小F t,增加锡膏转移率。

网友:
    印刷之后必须做到完全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