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唤醒和KL15硬线唤醒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8-02):
can唤醒和KL15硬线唤醒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KL15是上电唤醒,同时也可以唤醒通信;can唤醒只能通信唤醒,上电还是需要接KL15。

网友:
KL15也只是一个中断唤醒信号,就是ACC;上电唤醒应该是KL30,电瓶的电。

网友:
CAN唤醒基础肯定是上了电的,也就是KL30存在,只是板子进入了类似睡眠模式,CAN总线可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