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绕一个 BGA到DDR中间有排阻绕等长,等长规则不好设啊?

楼主(2022-08-02):
如何绕一个 BGA到DDR中间有排阻绕等长,等长规则不好设啊?

网友:
    用笨办法,两头分别绕等长。PADS里面做这种等长就是命苦

网友:
    我一般把排阻放到比较靠近BGA端且距离大致相等再设另一端网络做等长线,走完线后再对部分网络微调。

网友:
    严格的说是需要排阻前后都应该做等长,但实际运用中要求没那么严格,当然我是偷懒的做法。

网友:
    可以设置X-NET总等长就好。